遗传算法解优化问题

楼主(2021-01-14):
目标函数如图:   之前尝试使用遗传算法解此优化问题,但由于遗传算法只能创建一个初始变量矩阵,故只能求解这种仅含一组变量的问题。(不知道能否看到图片)
问:1、能否使用遗传算法求解两组变量极值问题?
      2、 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求解?

网友:
由于遗传算法只能创建一个初始变量矩阵,故只能求解这种仅含一组变量的问题。???
输入的变量,可以把两组 结合在一起,比如你的 A、f,结合为整体的x,前面的为A,后面的为f。

网友:
NIND = 100;    %个体数目
MAXGEN =50;  %最大遗传代数
NVAR = 50;     %变量数目
PRECI = 6;   %变量的二进制位数
GGAP = 0.9;    %代沟
%建立区域描述器
FieldD = [rep([PRECI PRECI],[1,NVAR]);rep([10 0.15;30 0.6],[1,NVAR]);rep([1 1;0 0;1 1;1 1],[1,NVAR])];
%FieldD = [rep([PRECI],[1,NVAR]);rep([20 0.56 ;32 0.83],[1,NVAR]);rep([1 1;0 0;1 1;1 1],[1,NVAR])];

Chrom = crtbp(NIND,NVAR*PRECI);%创建初始种群
gen = 0;
trace = zeros(MAXGEN,100);%遗传算法性能跟踪初始值
x1=FieldD(:,1:2:end);
x2=FieldD(:,2:2:end);
x11 = bs2rv(Chrom,x1);%初始种群十进制转换
x22 = bs2rv(Chrom,x2);%初始种群十进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