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问题

楼主(2021-01-14):
原理图中连接好的线路,转换到PCB中的时候一定会有连接线吗?
比如说原理图中的R3中间接了ADC0804,但是PCB中的R3一根连接线都没有

网友:
脚的编号不对。

网友:
    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
    两种方法试一下:
    1. 原理图重新连线,更新到PCB图看一下
    2. 在PCB图英文输入状态下,按N,选择显示连接,再选择全部。

网友:
    先检查原理图和PCB封装管脚的名称是不是一致的,还有原理图封装中管脚方向是否正确,如果管脚方向反的话,实际是没有连接的

网友:
    从原理图道pcb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