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I2C总线的PCB,需要差分走线吗?

楼主(2021-01-14):
    I2C总线的PCB,需要差分走线吗?

网友A:
    不要,走太近反而有串扰,但是为了时序一般需要保持相同的走线轨迹。

网友:
    不建议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走太近反而有串扰,但是为了时序一般需要保持相同的走线轨迹。

    多谢多谢  明白了

网友:
    不需要,两根线走线路径差不多就行。

网友:
    两个不同类型的信号,当然不会走差分。
    信号速率低,延迟也不用太关注,稍微看下阻抗就行了

网友:
    两个线不是差分信号,内部设计合理的话,按照等长走线、单端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