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顯示所選的數值?

楼主(2021-01-14):
    请各位前辈帮忙小弟解解惑!
    下列是小弟在练习的skill内容
    我一直抓不到所选的net数值
    请问要如何显示所选的net数值?
    感谢!!!

    axlCmdRegister( "test" 'test)
    defun( test ()
    l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NETS") ?onButtons list("noall" "NETS"))
            axlClearSelSet()
            while(axlAddSelectBox()
                    cline = axlGetSelSet()
            )
            axlClearSelSet()

            sViewFile = axlTempFile()
            pViewFile = axlDMOpenFile("TEMP" sViewFile "w")
            foreach(p cline
                    fprintf(pViewFile "%f\n" p->net)
            )
            axlDMClose(pViewFile)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sViewFile "Demo" nil list(80 16)))
    )
    )

    执行结果如下图:
    dbid:0000021ADF1D0B98
    dbid:0000021ADF1D34A0
    dbid:0000021ADF1D1010
    dbid:0000021ADF1C9C48
    dbid:0000021ADF1ABB48

网友:
    你的繁体看的我好费劲 老了老了

网友:
    这是id,要看所有属性及对应值,fprintf(pViewFile "%L\n" p->net->??),如只看网络名称,fprintf(pViewFile "%s\n" p->net->name)

楼主:
    感谢!!!网路名称可以正常显示了!
    那我要如何显示选取的线段长度?
    下面这样写一直显示错误~
    fprintf(pViewFile "%f\n" p->net->length)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网路名称可以正常显示了!
    那我要如何显示选取的线段长度?
    下面这样写一直显示错误~

    car(axlDBGetManhattan(p->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