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光绘工艺之光绘系统的技术指标

楼主(2021-01-14):
    (一)硬件指标:

      1、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分为相对对位精度和绝对对位精度。

      相对对位精度也就是重复对位精度,这是光绘机的关键指标。目前国内最

      高水平可以达到0.005mm.它将影响光绘照相底版的重合度。

  绝对对位精度是指光绘机所绘照相底版的尺寸与绝对尺寸的误差。如果该

      误差是线性的,则可通过软件进行调整,这是光绘机的决定性指标。所谓“决

      定性指标”指的是:如果这一指标无法达到要求,则该光绘机根本无法使用。它

  直接影响光绘照相底版与数控钻的重合度。

  2、分辨率

  分辨率的单位一般采用过dpi,即在一英寸长度内可以多少个点。例如2540

      dpi,就是在一英寸长度内可以排放2540个点。

      分辨率指标影响线条边缘的光滑程度和最小线宽及最小线间距。

  分辨率越高线条边缘越光滑。

      分辨率越高所能达到的最小线宽及最小线间距则越小。

      例如1016dpi的光绘机,其最小线宽和最小线间距为0.08mm.

      而2540dpi的光绘机,其最小线宽和最小线间距为0.03mm.

      3、光学系统的好坏

  光学系统的好坏直接影响光绘照相底版的光学效果。

      其影响以下几个方面:

、光绘的光密度

      b、光绘照相底版的反差效果

、线条边缘的黑白变化的锋利度

      d、最小线间距中间是否清晰

其检验方法为:

      制作一排线条,使其间距为最小线间距。用放大镜观察线间是否有光晕。

  特别注意:关于光绘机的硬件指标,用户中普遍存在着误区:认为分辨率是

  最重要的指标,而定位精度是次要指标。这种理解是极端错误的。

  正确的认识为:分辨率不影响定位精度,只影响线条边缘的美观性,而定位

  精度影响导线图形精度与数控钻的对准度,这是光绘机的生命。如果定位精度不

      高,无法与数控钻对准,则光绘底片的分辨率再高,线条边缘再光滑,该底片仍

  是无法使用。目前国产光绘机的分辨率可以达到5080dpi,甚至8000 dpi,但定位

      精度最高只能达到0.015mm.由于解决这问题存在相当的技术难度,所以有些国

  家产光绘机尚不能达到0.02 mm的基本要求。

  (二)软件指标

  1、系统可以接受哪些数据格式:

      由于Gerber数据是光绘机的标准数据格式,因此作为一个光绘机必须能接

      受Gerber数据。

  由于目前protel软件应用相当广泛,很多光绘系统都可以直接接受Protel

  的PCB文件,直接输出,因此是否能直接输出PCB文件也是软件的一页指标。

      由于AutoCAD文件不能直接转换为Gerber,因此如何有效地处理AutoCAD

      文件也是软件的一页指标。

      目前在光绘机所能接受的文件格式上,广大用户的认识进入了一个误区:

      很多用户认为光绘机能够直接输出Protel的PCB文件是最重要的,而能否输出

      Gerber文件则是一种辅助的功能。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

  目前所用的PCB-CAD软件种类多达数十种,由于gerber格式是光绘文件的

  标准,所以所有的PCB-CAD软件都具有转换为PCB-CAD软件的功能。所以光绘机

  如果可以输出Gerber文件,就是可以输出所有的PCB-CAD软件所设计的文件,

      这是与国际标准接轨的。

    至于Protel的PCB文件直接输出功能,这是近年来系统供应商针对国内操

  作员的技术水平,提高软件的操作简便性而开发的一项功能,目前国内所有的

  光绘系统供应商都只针对Protel软件开发了这一功能,而并未对其他软件进行

  开发。由于这项工作要逐一对每一种PCB-CAD软件进行单独的开发,其工作量是

  相当庞大的,估计将来都不会再进行。

      这里存在着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

  应该以Gerber输出为主要功能?还是以Protel-PCB输出为主要功能?

      结论是很明确的:

  如果一个光绘系统不能直接输出Protel的PCB文件,但它具有强大完善的

      Gerber文件处理功能。因为Protel的文件可以转换Gerber文件,这种系统并

      未损失任何功能。可以说任何PCB-CAD软件的文件都可以输出。这种系统不失为

  一个好的光绘系统。

  如果一个系统具有强大有Protel-PCB文件的直接输出功能但却不具备完善

      Gerber文件处理功能。因为它在几十种流行的PCB-CAD软件中只能完善地处理

      其中的一种(Protel),而对其他的几十种软件所设计的软件不能很好的处理,

      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系统只能称之为Protel输出系统。

      更有甚者,甚至将其他软件产生的Gerber文件转换为Protel的PCB文件,

      然后进行各种拼版等各种处理。这种系统的问题在于:

      ①是以Protel为基础,而不是以Gerber为基础,这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导致很多软件都无法输出。

      ②Gerber文件的精度,远远高于Protel,这样做完全损失了应有的精度。

      ③很多Gerber文件中的描述是Protel所不具备的,这种转换对这些描述是

      完全无用的,将损失所有这类信息。

  ④针对Gerber文件而设计的各种CAM软件具有强大的功能。而这些CAM并

      不能处理Protel的PCB文件。上面所说的Protel输出系统将完全舍弃所有的

      CAM软件,而Protel本身并不具备CAM功能。

  以上这些缺损就是我们称之为" Protel输出系统",而不称之为:光绘系统

      "的原因。

网友:
    影响光绘照相底版与数控钻的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