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DA365坛友,“SIM800C封装——半圆弧问题”

楼主(2021-01-14):
请问,图中半圆弧部分该画在哪个层+半圆弧的位置写了“KEEP OUT OF AREA”还有必要画半圆弧PCB么?

网友:
    不用啊。你把封装画好就行,形状大致的在丝印层画一下轮廓就好。

网友:
    半圆是人家模组上的铜皮,不是你要画的.

网友:
    这个地方对应的是模块的GSM天线接口,GSM_ANT  标识“Keep out of Area”的地方,提示在禁止布线层画个区域,这里不能布线  人工布线的时候,提前细看硬件手册,注意这里

网友:
    天线GND,表层漏铜,形状随意,没必要必须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