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发热问题

楼主(2021-01-14):
最近做了个定时器,电路如图所示,电源用的阻容降压,24V继电器驱动电流15mA,stc15W101单片机,正常工作电流5-6mA,现在电源部分CBB发热,电解C3也发热,请教大神

紋波電流Ripple Current)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电容的耐压值偏低  换成50V的试试看

网友:
如今这个年代无需猪笼降压,为了安全起见,得到与交流电隔离的电压满地都是,也很安全,推荐使用。

网友:
用万用表两下C3两端电压呀.  调试这种电路, 最好买个220V隔离变压器, 不容易触电, 示波器也可以测量了

网友:
阻容降压不靠谱,换AC-DC的吧。
连波电流过大或者电容DCR大,总之产生热损耗,功率电阻和稳压管也发热。

网友:
    阻容降压很可靠 不信拆一下家里冰箱里面的LED灯都是这个电路

网友:
    你把Z2和Z3去掉试一下,看电解电容是否发热,我感觉是由于24V过高,Z2和Z3漏电流过大造成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R1增大阻值,把24V处的电压降下来

网友:
全橋Full Bridge整流的紋波電流Ripple Current

网友:
Ripple current for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are used for a broad spectrum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energy storage, smoothing, and filtering applications. Some applications such as smoothing and filtering load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with AC ripple current. This ripple current causes power dissipation and heating, and subjecting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to high temperatures shortens their life. In addition, high temperatures affect capacitance, aluminum resistivity, electrolyte conductivity, and leakage current of these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网友:
从电路分析,导致电容发热发烫主要原因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其优先级为:
1、纹波电流过大:可以并联多个电容来分担纹波电流,或采用低ESR的电容;
2、电容的耐压不够:可以串联多个电容来分担总电压,或选用耐压高的电容;
3、外界温度过高:从结构和布局进行处理,远离高温区。

网友:
    以前都是用AC DC器件,没见过阻容的。  看评论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