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是?

楼主(2021-01-14):
这是ADC前信号处理的电路,请问这个电路滤波频率和增益多少,最后一级电路是什么作用,设计有没有问题呢?谢谢大家。

网友:
    感觉像是叠加偏置电路。

网友A:
    每一级都是一个带通滤波器,四个级联得到很高的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级都是一个带通滤波器,四个级联得到很高的Q值。

    那我想问一下,最后一级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反馈电阻0欧,那就是跟随器了,降低输出阻抗用的。

网友:
    带通滤波器,最后一级是阻抗匹配的

网友:
    为啥需要这么多级的带通滤波?是为了更大的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