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图中各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1-01-14):
    D1,D2,D3,D4,D5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
    Header3接的电机吗?

网友:
    D1 D2感觉有些冗余设计

网友:
    D1,2防止反接,D3,4组成阀值输出,低于0.7V的信号不能通过,D5感觉有点多余,因为mos管的击穿电压是100V,4007的击穿电压1000V

网友:
    D5没必要,mos管的体二极管参数比4007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