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单独package,做PDN阻抗分析有意义吗?

楼主(2021-01-14):
单独package,做PDN阻抗分析有意义吗?

PCB和package放一起,做PDN阻抗分析,和单独做PCB的,结果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样做不合理?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单独做PCB阻抗分析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单独做PCB阻抗分析有意义吗?

    ,请问杜总一个问题,只仿package的话,die阻抗曲线为啥低频阻抗高, 想知道为啥曲线是这样的,和PCB不一样。

网友:
    实际上PCB也会这样,VRM的问题

网友:
    好像加了VRM 的电感参数,低频阶段曲线就平滑了

网友:
源端短路就可以了,实际上低频的阻抗就是很低,不需要考虑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