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硬件设置的定时器中断事件标志怎么清除?

楼主(2021-01-14):
定时器中断事件标志(ti

网友:
    软件去喂狗啊

楼主:
    这个发出来怎么不见了

网友:
    定时器中断事件标志(TIF)将由硬件设置时,24位计数定时器计数器的值与TCMPR的设置相匹配(定时器比较寄存器)。
此标志需要软件编写1来清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