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pedition Designer 原理图怎么设置才能拖动时直接连接?

楼主(2021-01-14):
请教,xpedition Designer 原理图怎么设置才能拖动时直接连接?
如下图,地符号如何设置才能手动磁到线后可以直接连接,而不是像默认的,放下元件符号,点添加网络才能连接!

网友:
难道不是拖动就连接吗

网友:
    如果都在格点上,放上去就会连接的嘛。

楼主:
    在格点上,线头,PIN脚会自动链,线段中间不会,请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有网友知道吗?不吝赐教

网友:
    拖动可以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好像不行,是不是那里有设置项?

网友(2021-02-22):
    选中走线,在special component下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