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距离够不够?是否需要加绝缘PV片在主板和机壳之间隔离?

楼主(2021-01-14):
一个AC-DC电源,输出电压高达450V,功率不大,600W,带PFC,主板PCB的底面平面到金属机壳的距离为5mm,PCB上的直插式元器件包含一些高压元件引脚焊接剪脚后,凸出的长度大概在2mm~2.5mm不等,那么这些器件的引脚到金属机壳距离就剩下2mm左右了,请教大神距离够不够?是否需要加绝缘PV片在主板和机壳之间隔离?非常感谢!

网友:
不够,还要加绝缘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