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搞DDR2的调试,之前板子的设计也是我设计的,现在调试不通,就想从头看看问题出...

楼主(2021-01-14):
在搞DDR2的调试,之前板子的设计也是我设计的,现在调试不通,就想从头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1、其一是差分线的设计问题,以前听说只要是差分线,接收端必须要接终端匹配电阻。可是DDR2的DQS信号虽然是差分信号,但是既是输入又是输出,所以认为他不该接终端匹配电阻。只有CK和CK#我接了终端匹配电阻,想知道这样合理吗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查资料发现好多文档提到了Vtt的问题,说是DDR2上需要的上拉电阻的电压,幅值为1/2VDD,但是在DDR的引脚上没有这个电压脚,这个应该是自己为了改变信号完整性加上的吧?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DQ和DQS可以设置ODT,上拉到VTT的电阻需要单独加,DDR上没有

网友:
    姑且把相关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啊。有几片DDR芯片,拓扑结构是怎样的?
然后再看layout部分是否满足约束。比如DQ~DQ7,DQS0,DM0要同组同层之类的, 组等长要满足等等。

DDR的DQ, DQS和DM,是点到点连接并应用ODT完成匹配的,不需要另外加终端匹配电阻。
    至于addr和ctl信号,要看拓扑结构而定,一般来说会在ddr芯片远端上拉到vtt做终端匹配。

    PS,只要是差分线就必须接终端匹配电阻,这句话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