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的阻抗和怎么变化,是大于100欧姆还是小于100欧姆?为什么?

楼主(2021-01-14):
有两根线,阻抗大小均为50欧姆,当它们距离足够远时,两者的阻抗和为100欧姆,当它们逐渐靠近时,请教大神,两者的阻抗和怎么变化,是大于100欧姆还是小于100欧姆?为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两根线串联吧?如果平行且靠足够近,当电流方向相反时候交流阻抗能抵消一些。

网友:
线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阻抗是会小于100欧姆。变化不会特别大,5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