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ert_redundant_vias 把timing带坏。

楼主(2021-01-14):
insert_redundant_vias 把timing带坏,请教大神,这个如何处理?非常感谢!

目前想到的解决办法,把effort降低为low。

定义热dundant via 的rule,没搞懂,它的lect上写的优先级VB>VG>V。VB和VG指的什么via呢?

还有加上double via后ICC中和PT的结果有很大的一个误差,如何让他们的结果统一一下呢?

网友:
优先级VB>VG>V

网友:
有对应的设置,阻止critical path 上面加。
加后在route_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