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集成3d封装库怎么导出各器件的stp模型

楼主(2021-01-15):
    我不用altium软件,但是需要3d模型,很早之前从网上找到一份集成3D模型的封装库,不知道怎么把各个器件的stp导出来,求助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新建个PCB ,然后把要用的元件一个个放置在PCB中,然后用“file---export---step 3d”输出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个PCB ,然后把要用的元件一个个放置在PCB中,然后用“file---export---step 3d”输出文件即可

有没有简便一点的方法,,,器件好多好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便一点的方法,,,器件好多好多。。。

altium 21 自带导出

网友:
    没用过,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 21 自带导出

    我搞一个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