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可以帮我看看这个阻焊层连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1-15):
利用IPC向导搞了个封装,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问题主要在焊盘的大小上,厂家给的大小是0.17-0.27,封装给我生成个0.3的,就变成这样了。如果把大小改为0.22,就变成这样了。
请问阻焊层连一起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这两个感觉还是0.22大小的好一点,看上去合理一点。

网友A:
阻焊层连在一起没有关系的。 焊盘之间的间距较小时,即使阻焊层没有连在一起,PCB 加工厂也会去掉焊盘之间的阻焊,这样就降低了加工难度。 3mil + 3mil + 3mil,中间那 3mil 就是阻焊桥了。 2mil + 3mil + 2mil,好像也没啥问题,具体可以去某创看看他们的工艺参数。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焊层连在一起没有关系的。 焊盘之间的间距较小时,即使阻焊层没有连在一起,PCB 加工厂也会去掉焊盘之间 ...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