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时钟信号测试有回沟怎么办?

楼主(2021-01-15):
    时钟信号测试有回沟怎么办?

网友:
    信号回沟,即波形边缘的非单调性,是时钟的大忌,尤其是出现在信号的门限电平范围内时,由于容易导致误触发,更是凶险无比

网友:
    测试点的时钟回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芯片得到的时钟信号质量却没有问题,简而言之,单板的时钟信号没问题,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实际测试点与芯片DIE之间的走线(主要是指封装布线)上的反射,导致了该点的时钟信号回沟,在DIE上的理想测试点的波形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客户提供FPGA相应的时钟信号Pin-delay数据与PIN-DIE之间的仿真延时基本吻合,也从侧面印证了封装布线的影响。对比其它四路时钟,情况也基本类似。

网友:
    反射。。示波器采样速率太低?信号阻抗不匹配?还是信号走线太差有分支?   测试出现 问题  就要从测试手法和电路设计上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