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使用金属铬作为镀铬阳极?

楼主(2021-01-15):
电镀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使用金属铬作为镀铬阳极?

网友:
    镀铬不采用可溶性金属铬作为阳极,主要是它在镀铬过程中极易溶解

网友:
    它在镀铬过程中极易溶解

网友:
    随着电镀过程的进行,势必造成镀液中铬含量愈来愈高,致使无法实现正常的电镀。而且以金属铬作为阳极,它主要以三价铬离子形式溶解进入溶液中,使镀液中的三价铬离子大量积累。同时由于金属铬很脆,难以加工成各种形状,所以不能用全金属铬作为阳极,一般都采用铅或铅合金来作为镀铬过程中的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