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嵌套循环赋值怎么优化?

楼主(2021-01-15):
代码如下k=1;
for i=1:788    for j=i+1:788
        P(k,1)=i;
        P(k,2)=j;
        k=k+1;
    end
end

很简单的代码,但是运行非常耗时要运行几天看起来.求向量化怎么改,或者简化就行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在循环开始前,预设好矩阵P的维度,就可以大幅节省时间了
N = 788;
P = zeros( N * ( N - 1 ) / 2, 2 );

网友:
N = 788;
M1 = tril( ones( N - 1, 1 ) * [ 1 : N - 1 ] );
M2 = tril( [ 2 : N ].' * ones( 1, N - 1 ) );
P = [ M1( M1~=0 ), M2( M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