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CB元件的选择与摆放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1-01-15):
对PCB元件的选择与摆放有什么要求?

网友:
    尽可能减少直插器件(THT)的使用

网友:
    将直插器件放在板子的同一面

网友:
    在组合的情况下,如果将直插器件放在顶层,贴片器件放在底层,那么所有的元件应尽可能靠近。在某些情况下,这将影响单面的波峰焊。这时,就要使用更昂贵的焊接工艺,比如选择性焊接。

网友:
    你是RD吗··用的是DXF还是AD设计PCB    贴片元件尽量离焊脚大于3-5个毫米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