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印刷符油墨不清晰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1-01-15):
    PCB线路板防焊油墨上面印刷字符油墨不清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并解决。

一、印刷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检查;

    印刷字符影像断续不清的部分,首先我们观察下丝网网框的张网状态是否良好、字符的影像制作是否清晰、印刷油墨刮刀的覆墨以及刮印是否平实、网框的装配是否平整,还有压力是否均匀、网高平衡度、丝印油墨刮刀的压力大小有没有合适。如果这些都检查好,都是按着标准来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多次印刷之后,必须垫纸洗网,避免网版上的线路板防焊油墨过干,而造成网版堵塞。

    二 、固定式网框以及非固定式网框的印象;

    PCB线路板防焊油墨印刷丝网框,大致分为固定式和非固定式。如果使用的是非固定框,对张网微调会比较方便,但是印刷拉扯所产生的模糊现象相比较更容易发生。固定框由于张力一般印刷前都会事先校准好,张力相比非固定式均匀有力,不容易发生张力不均的印刷问题。

张网后必须静置释放应力,应力的残存会导致印刷准度不足以及印刷模糊。建议使用固定框,如果遵循标准程序制作丝网印刷影像,热固文字油墨印刷不清的问题比较不容易发生。

    三、油墨刮刀是否合适;

刮刀的锐利度也是印刷不清的因素之一,油墨印刷刮刀必须做到定期打磨,保持良好的印刷习惯,因为钝刀容易拉扯丝网产生印刷阴影,从而致使印刷文字油墨的时候不清晰。

    四、PCB线路板防焊油墨上面是否有清洁干净;

PCB线路板印刷了防焊油墨后,线路板后期需要印刷字符油墨,印刷之前要做好表面的清洁,线路板表面防焊层如果出现清洁不到位的问题,就容易发生印刷文字油墨的时候结合力不足脱落或是不沾的现象,这样也就会导致印刷的文字油墨不清晰,所以在做印刷之前,一定要注意防焊层表面的清洁度。

    以上是PCB线路板防焊油墨印刷文字油墨不清晰的大致原因,如果改良后,还不能解决,那么建议换一款好一些的丝印文字油墨,有些低端的线路板热固文字油墨,本身由于品质问题,印刷性能不好,也是会导致油墨印刷不清。

网友:
    大致分为固定式和非固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