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2.4G无线遥控和2.4G蓝牙设计在一块PCB上会不会有干扰?有没有距离要求?

楼主(2021-01-15):
    2.4G无线遥控和2.4G蓝牙设计在一块PCB上会不会有干扰?有没有距离要求?

网友A:
    肯定会有干扰的,看板子有多大,频点要错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有干扰的,看板子有多大,频点要错开。

    板子比较小60mm*60mm,频点是软件调试方面的吧?硬件方面呢?需要距离多远?影响会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比较小60mm*60mm,频点是软件调试方面的吧?硬件方面呢?需要距离多远?影响会有多大?

    硬件也需要调试,一前一后分开放,具体要实测 是用在什么项目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