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充电电路,电压不对,大家能帮忙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21-01-15):
如图,这是个用太阳能电池板的脉冲充电电路,我用5个1N4007串联来达到3.5V的开启电压,阳光弱的时候会先给电容充电,等到了3.5V二极管开启放电,但是实际测试发现,放电电压始终在3.2V左右,达不到电池板的标称电压5V,这时候是正午阳光强烈的时间,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板短路电压为5.5V,求解怎么才能达到5V的工作电压?

网友:
电池板短路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建议直接用带自动功率追踪的充电芯片,。你图上的问题是理解错误,PNP型管子只要B级比E级电压低0.2-0.3V就会开始导通,.4007电流小的时候实际压降会小点 ,可能是0.6V,5X0.6+0.2  因此你的太阳能被钳位到3.2V 是正常的,如果要改的话,可能性不大  你这个电路始终会处于一个保持状态的,从新设计吧

网友:
    二极管节电压有偏差   不太适合楼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