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接基础技术理论之五

楼主(2021-01-15):
波峰焊接基础技术理论之五

1定义
过多的钎料使等电位或不等电位的相邻导体连通起来的现象统称为桥连。
要说“虚焊”是自动化软钎接(波峰焊、再流焊等)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焊接缺陷的话,那么“桥连”现象就是上述焊接工艺中形因最为复杂,而且是发生概率最高的一种焊接缺陷。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如PCB的设计、制造、保管、储存,元器件引脚的类型、长短、表面状态和热容量;所用辅料(钎料、助焊剂等)的品牌、质量、化学成分、杂质容限;波峰焊接工艺参数的正确选择;钎料波峰形状的合理调整;焊接设备和钎料波形,甚至气候环境(晴天、雨天、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等都是造成“桥连”的潜在因素。因此,根除“桥连”缺陷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环节不注意,就可能前功尽弃。――要认识“桥连”现象发生的本质,必须先研究液态钎料的表面现象和钎料波峰的动力现象,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

网友:
这个实用,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