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不同网络的铜皮,在同一层。 重叠到一块了。 没有自动避让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15):
请问两个不同网络的铜皮,在同一层。 重叠到一块了。 没有自动避让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
你是哪个版本?

网友:
看看是不是动态铜皮。

网友:
刷新一下数据试试。

网友:
plane assignments 里面的plane data state看看是否动态设置,这里需要设成动态的

网友:
试下这个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