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2使用PADS 3D时出现界面全黑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1-01-15):
请教大神个问题:
需要用到pads 的3D功能,软件版本pads VX2.2,使用PADS 3D时出现界面全黑的情况,原本以为PADS 3D功能没有正常工作,但点击“打印预览”却能够显示,我尝试在PADS 3D界面的全黑区域框选,可以看到PCB编辑界面有对应器件被选中高亮了。所以,应该PADS 3D已经正常运行,但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显示出来,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情况,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
系统设置问题。
跟主题和视觉效果设置有关。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BL1616S 一、        概述: BL1616S是一种8段×16位LE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驱动、时钟振荡电路,使用动态显示方式驱动8段×16位LED数码管。BL1616S通过I2C线串行接口与单片机等交换数据。 二、        特色说明:         采用CMOS工艺         VDD:5V 低功耗         内置显示电流驱动级,段电流不小于15mA,位电流不小于80mA         显示模式:8段×16位,动态显示扫描控制,直接驱动LED数码管         串行接口(SCL,SDA),时钟速度从0到4MHz,兼容I2 C总线,节约引脚         振荡方式:RC振荡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封装形式:SOP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