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C做floor plan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1-01-15):
    用ICC做floor plan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1、在floorplan时有个-legal_orientation,里边有参数N,W,S,E,FN,FW等,设置了这好处费参数后Macro会按照相应的方向进行摆放吗,带F的是什么意思啊?
2、在power network综合时,加上一些end cap, end cap是什么,为什么要加?
3、power strap和power ring之间有什么区别?

    非常感谢!

网友:
    F 是不是flip
endcap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或者是缓和PSE,OSE所造成的影响,意思就是不能让poly和OD周围太空旷,不对称,密度太低。主要是从DFM上考虑的。
power strap和power ring 一个是条 一个环。

网友:
    2.你用report_design -physical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