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塑料材质连接器如果在室温情况下,受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21-01-15):
    研究塑料材质连接器过炉起泡问题,想了解下塑料材质连接器如果在室温情况下,受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家手上有没有类似资料,我想全面了解下,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针对这类的连接器,一般原包装都会有塑料袋包装的。这类问题厂家都没有按湿敏元器件管控,一般放个一个月肯定没问题,可以跟供应商确认下这个问题,让他们提供相应数据。

网友:
    LCP料放至少六个月没问题尼龙料就不行了,打开真空包装后,24H要用掉或再用防水袋包好实在无法24H用掉或再用防水袋包好就在用前再做烘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