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调节电路

楼主(2021-01-15):
    请问大佬们,这种背光调节电路怎么计算PWM的频率和占空比?谢谢!!!

网友:
    图呢?电路呢?

楼主:
    不好意思!这是电路图。一开始以为图片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手册:典型应用中添加合适的外围元器件可实现PWM调光功能,改变PWM信号的占空比可得到不同的LED电流。可以选用3.3V或5V的PWM信号。其他没提,估计得咨询芯片厂了。

楼主:
    求大佬指教

网友:
    PWM低时,LED电流为A=(0.22+0.22/13)/1.1;pwm5V高,LED电流为B=【(5-0.22)/13k *1k+0.22】/1.1。然后pwm可以计算了占空比为20%时就是LED电流(20*B+80*A)/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