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产品通信兼容问题

楼主(2021-01-15):
公司有款网络产品,用的Marvell的PHY芯片,这款产品与Intel网卡的电脑可以正常通信,和Realtek网卡的电脑就不能正常通信了,实在是想不出来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帮帮忙支支招招,Thanks♪(・ω・)ノ

网友:
    多试几次,和Realtek网卡的电脑不匹配是有可能的。

网友A:
    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

    我也怀疑是驱动问题,大师能否详细指导下

网友:
    或者是不是网线有交叉或极性反了?有些网卡有自动交换功能就没事,有些网卡不能自动交换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