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和shape与安装孔NPTH的孔的间距

楼主(2021-01-16):
    line和shape与安装孔或者其他npth的孔的间距是那个设置。。如果可以设置的话,npth就不用了手动话禁布区了

楼主:
版主大大,这是我的规则设置

    没有在孔这里设置禁布区

网友A:
    在npth那里加个routing keepout ,  大于npth 10mil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npth那里加个routing keepout ,  大于npth 10mil就可以了.

    约束规则里面有对npth的约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npth那里加个routing keepout ,  大于npth 10mil就可以了.

因为可能是我的约束规则有问题,line和shape对npth分别为8mil和1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