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开源了,开源了高精ADC项目图开源了(ADC7606模块开源)

楼主(2021-01-16):
ADC7606两层板,可以直接使用(某创制板)--------

原理图,部分器件在焊接时,选择性焊接------------

工程图-------------------------------------------------

3D预览---------------------------------------------------

实物图,(手焊,别建议)

网友A:
BL1616S 一、        概述: BL1616S是一种8段×16位LE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驱动、时钟振荡电路,使用动态显示方式驱动8段×16位LED数码管。BL1616S通过I2C线串行接口与单片机等交换数据。 二、        特色说明:         采用CMOS工艺         VDD:5V 低功耗         内置显示电流驱动级,段电流不小于15mA,位电流不小于80mA         显示模式:8段×16位,动态显示扫描控制,直接驱动LED数码管         串行接口(SCL,SDA),时钟速度从0到4MHz,兼容I2 C总线,节约引脚         振荡方式:RC振荡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封装形式:SOP28 /QQ618903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1616S 一、        概述: BL1616S是一种8段×16位LE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驱动、时钟振荡电路,使用动态显示方式驱动8段×16位LED数码管。BL1616S通过I2C线串行接口与单片机等交换数据。 二、        特色说明:         采用CMOS工艺         VDD:5V 低功耗         内置显示电流驱动级,段电流不小于15mA,位电流不小于80mA         显示模式:8段×16位,动态显示扫描控制,直接驱动LED数码管         串行接口(SCL,SDA),时钟速度从0到4MHz,兼容I2 C总线,节约引脚         振荡方式:RC振荡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封装形式:SOP28 /QQ61890389

啊,这

你是发错地方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