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中,挪一个器件,提示有Locked

楼主(2021-01-16):
    可这个器件没有固定,线或过孔或其他的东西的固定,怎么找出来,谢谢!7 e: x$ M: O' V+ p

网友:
    可能有一小段lock的线被pad盖住了,,,框选一下并Unlock。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深圳市宝利捷电子有限公司  BL1616S 一、        概述: BL1616S是一种8段×16位LE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驱动、时钟振荡电路,使用动态显示方式驱动8段×16位LED数码管。BL1616S通过I2C线串行接口与单片机等交换数据。 二、        特色说明:         采用CMOS工艺         VDD:5V 低功耗         内置显示电流驱动级,段电流不小于15mA,位电流不小于80mA         显示模式:8段×16位,动态显示扫描控制,直接驱动LED数码管         串行接口(SCL,SDA),时钟速度从0到4MHz,兼容I2 C总线,节约引脚         振荡方式:RC振荡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封装形式:SOP28 QQ61890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