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平转换芯片的缓冲与非缓冲的区别?

楼主(2021-01-17):
最近在看一款电平转换芯片CD40109B的时候,在文章Understanding Buffered and Unbuffered CD4xxxB Series Device Characteristics 里发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电平转换芯片有带缓冲输出的和不带缓冲输出的两种。带缓冲的输出阻抗与输入阻抗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输出阻抗是一个常数。TI的芯片通常以一个后缀B表示。而不带缓冲的芯片输出阻抗跟输入有关,不是固定的,TI以UB表示。

但什么样的是带缓冲的呢?什么样的是不带缓冲的呢?就像下面的图所示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噪声容限的问题。噪声容限就是输出高电平的最小电平与输入高电平的最小电平之差。只是图中的噪声容限为什么这么计算呢?

再者就是输出转换时间与输出延迟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还有AC增益与带宽。

另一个问题就是输出震荡的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输入电容,这个过程包含一个密勒效应。

再贴两幅图比较一下缓冲与非缓冲的区别。

最后,个人理解可能有不对的地方,欢迎讨论。

Understanding Buffered and Unbuffered CD4xxxB Series Device Characteristics.pdf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深圳市宝利捷电子有限公司  BL1616S 一、        概述: BL1616S是一种8段×16位LE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驱动、时钟振荡电路,使用动态显示方式驱动8段×16位LED数码管。BL1616S通过I2C线串行接口与单片机等交换数据。 二、        特色说明:         采用CMOS工艺         VDD:5V 低功耗         内置显示电流驱动级,段电流不小于15mA,位电流不小于80mA         显示模式:8段×16位,动态显示扫描控制,直接驱动LED数码管         串行接口(SCL,SDA),时钟速度从0到4MHz,兼容I2 C总线,节约引脚         振荡方式:RC振荡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封装形式:SOP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