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Altium Designer 器件库不被修改?

楼主(2021-01-17):
    请教各位大佬,如何做到altium Designer 器件库不被修改?

网友:
    做成集成库

网友:
    做基于数据库的库文件

网友:
    做称数据库

网友:
    数据库的文件还是会被人改的,还是要设置权限的。就是只有你能改。其他人只能读。但是也会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为了布局方便,我给某些元件作了一些更改。但是没有给其他人说。其它人用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还有就是这样一来公司所有的元件库就是你做了。有利有弊。

楼主(2021-08-25):
    感谢各位大咖解惑,我看了下做成集成库还是可以修改,如修改封装等,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