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E5206带直流电机,芯片经常烧毁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18):
TLE5206带直流电机,芯片经常烧毁什么原因?
3A 24V电机
请问有没有更好一点的驱动芯片,或者推荐的参考设计?

楼主:
需不需要加防堵转电路?

网友:
这个芯片防过载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了, 要加一下软启动。。。。。查一下负载

网友:
    L298不错但是只到2.5A。自己用mos管搭全桥比较灵活且便宜。你这不知道多少钱,但是同是英飞凌的BTN系列,比如半桥BTN7960,最大40+A电流随便你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