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电路保护元器件详解,一文就看明白了

楼主(2021-01-18):
过压电路保护元器件详解,一文就看明白了

电子电路的精密元器件很容易在过压、过流、浪涌等情况时损坏。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子电路的产品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电路保护则变得尤为重要。电路被动保护元件也从简单的保险丝,种类多样化,防护性能更加优越。
在各类电子产品中,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是不容忽视的,那么,电路保护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接下来,国内专业的TVS二极管品牌供应商东沃电子跟大家聊一聊:
1)由于电路板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为此需要加强防护降低成本;
2)半导体器件,IC的工作电压愈来愈低,电路保护的目的是降低能耗损失,减少发热现象,延长使用寿命;
3)车载设备,使用环境条件比一般电子产品更加恶劣,汽车行驶状况万变,汽车启动时产生很大的瞬间峰值电压等。因此,在为这些电子设备配套产品的电源适配器中,一般要使用过压保护元件;
4)通信设备,通信场所对防雷浪涌有一定的要求,在这些设备中使用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元件就变得重要起来,它们是保证用户人身安全和通信正常的关键;
5)大部分电子产品出现的故障,都是电子设备电路中出现的过压或者电路现象造成的,随着人们对电子设备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电子电路保护也变得更加不容忽视。
可见,电路保护是如此的重要,那么,如何为电路安全保护保驾护航呢?在实际解决方案中,常用的电路保护元件有哪些?请听东沃电子为您娓娓道来:
一、过压保护元器件
1)瞬态TVS抑制二极管
瞬态抑制器TVS二极管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及敏感器件的保护,通常用于二级保护,用在陶瓷气体放电管之后的二级保护,也可直接用于产品的一级保护。其特点为反应速度快(为 ps 级) 、小体积、脉冲功率大 、箝位电压低等。其 10/1000μs波脉冲功率从200W ~30KW,脉冲峰值电流从 0.52A~544A ,击穿电压从6.8V~550V,便于各种不同电压的电路使用。
2)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空气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一般情况下用于电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压敏电阻的结电容一般在几百到几千pf的数量级范围,不宜直接应用在高频信号线路的保护中,应用在交流电路的保护中时,因为其结电容较大会增加漏电流,在设计防护电路时需要充分考虑。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较大,但比气体放电管小。贴片压敏电阻主要用于保护元件和电路,防止在电源供应、控制和信号线产生的ESD
二、防雷保护元器件
1)陶瓷气体放电管
防雷器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陶瓷气体放电管,无论是直流电源的防雷还是各种信号的防雷,陶瓷气体放电管都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其最大的特点是通流量大,级间电容小,绝缘电阻高,击穿电压可选范围大。
2)半导体放电管
半导体放电管是一种过压保护器件,是利用晶闸管原理制成的,依靠PN结的击穿电流触发器件导通放电,可以流过很大的浪涌电流或脉冲电流。其击穿电压的范围,构成了过压保护的范围。固体放电管使用时可直接跨接在被保护电路两端。具有精确导通、快速响应(响应时间ns级)、浪涌吸收能力较强、双向对称、可靠性高等特点。
3)玻璃放电管
玻璃放电管(强效放电管、防雷管)是20世纪末新推出的防雷器件,它兼有陶瓷气体放电管和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优点:绝缘电阻高(≥10^8Ω)、极间电容小(≤0.8pF)、放电电流较大(最大达3 kA)、双向对称性、反应速度快(不存在冲击击穿的滞后现象)、性能稳定可靠、导通后电压较低,此外还有直流击穿电压高(最高达5000V)、体积小、寿命长等优点。其缺点是直流击穿电压分散性较大(±20%)
三、过流保护元器件
1)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PPTC就是一种过流电子保护元件,采用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在高压、高温,硫化反应的条件下,搀加导电粒子材料后,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电路正常工作时它的阻值很小(压降很小),当电路出现过流使温度升高时,阻值急剧增大几个数量级,使电路中的电流减小到安全值以下,从而使后面的电路得到保护,过流消失后自动恢复为低阻值。
2)ESD静电放电二极管
ESD静电放电二极管是一种过压、防静电保护元件,是为高速数据传输应用的I/O端口保护设计的器件。ESD静电二极管是用来避免电子设备中的敏感电路受到ESD(静电放电)的影响。可提供非常低的电容,具有优异的传输线脉冲(TLP)测试,以及IEC6100-4-2测试能力,尤其是在多采样数高达1000之后,进而改善对敏感电子元件的保护。

网友:
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空气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

网友:
防雷保护元器件在连接外接天线用的多

网友:
    ESD静电放电二极管是一种过压、防静电保护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