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 热电混合仿真报:failed in generating 3D thermal engine mesh 错误

楼主(2021-01-18):
群里各路大神,给小弟支支招:有没有做电热仿真时候出现下面这个报错问题?如何解决的?
failed in generating 3D thermal engine mesh

感谢

网友A(2021-06-01):
检查你的叠层设置和其中的材料设置是否正确。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网友:
下图存在2种材料,铜和FR-4  再看看材料里面相应参数是否OK?

网友(2021-08-18):
遇到过一次,应该就是PCB 板材设置中的问题,选择FR4就好了,仿真前看一下3D建模是不是可以,然后再仿真

楼主(2022-03-03):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叠层设置和其中的材料设置是否正确。

没错,确实是叠层材料没设定好

网友(2022-04-06):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在用powerdc做电仿真的时候,enable  3D  Via  Model,也出现了Mesh报错问题,提示:An unexpected error occurredwhile meshing,是否问题和你的类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