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运行主成分分析,出现了警告信息,影响结果么?

楼主(2021-01-18):
出现了下面的警告信息:
Warning: Columns of X are linearly dependent to within machine precision.
Using only the first 216 components to compute TSQUARED.

结果图也能画出来,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做能把警告消除啊? 还有这个警告信息 影响结果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应该不会影响结果,出现这个警告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让princomp()函数处理的数据太大,超过了精度范围,但是PCA我们只需要前多少个主成分即可,一般情况下,princomp()函数处理的结果已经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不影响结果的,警告只是说明你的原始数据X存在线性相关,去除相关维度之后只有216位。可以参考stackoverflow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