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元件的参数,让画pcb版图, 怎么确定元件的封装尺寸 ?

楼主(2021-01-18):
只有元件的参数,让画pcb版图, 怎么确定元件的封装尺寸 ?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拿着实物参考datasheet做封装

网友:
通用的器件封装用软件自带的,或网上共享的封装库就OK了,关键的IC和特殊器件,最好还是对着规格书来自己做

网友:
同一款元器件它有很多的封装,为了保险起见,我建议还是拿到芯片之后再画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