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中,t=0.6mm是什么意思,见附图!

楼主(2021-01-18):
    射频电路中,t=0.6mm是什么意思,见附图!

网友A:
    微带线的介质厚度t=0.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带线的介质厚度t=0.6mm

    是到下一层的厚度吗   对于两层板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板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到下一层的厚度吗   对于两层板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板厚?

    对,是到下一层的介质厚度。两层板就是板厚减去两层铜皮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是到下一层的介质厚度。两层板就是板厚减去两层铜皮的厚度。

    明白了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带线的介质厚度t=0.6mm

    我还以为是导体厚度

网友:
    应该是导体厚度吧?若是介质厚度,才0.6mm是否有点离谱?

网友B:
    1、是介质厚度,也可俗称PCB板板材厚度。是top层铜皮到第2层铜皮之间板材厚度。
    2、微带线阻抗是由介质厚度、介电常数、微带线宽带以及微带线铜皮厚度决定的。如图中说明,50欧姆微带线,宽度:1mm,介电常数:4.8,介质厚度:0.6mm。top层微带线厚度一般选择1oz或者0.5oz。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是介质厚度,也可俗称PCB板板材厚度。是top层铜皮到第2层铜皮之间板材厚度。
2、微带线阻抗是由介质厚度、介电常数、微带线宽带以及微带线铜皮厚度决定的。如图中说明,50欧姆微带线,宽度:1mm,介电常数:4.8,介质厚度:0.6mm。top层微带线厚度一般选择1oz或者0.5oz。

原来如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