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射频画个环路,是故意的吗?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1-01-18):
    图中射频画个环路,是故意的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不是环路。可能表示一大块铜皮(再仔细看看电路图中还有没有表示铜皮尺寸的信息)。
    但更有可能只是为了表示每个所接元件离功率管D极的远近,参见电路图下方标示出8\18\38\88\100等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环路。可能表示一大块铜皮(再仔细看看电路图中还有没有表示铜皮尺寸的信息)。
    但更有可能只是为了 ...

    恍然大悟  是有可能!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