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为什么会被静电击穿?

楼主(2021-01-18):
MOS管为什么会被静电击穿?

网友:
    MOS管一个ESD敏感器件

网友:
    它本身的输入电阻很高,而栅-源极间电容又非常小,所以极易受外界电磁场或静电的感应而带电,又因在静电较强的场合难于泄放电荷,容易引起静电击穿。

网友:
    静电击穿有两种方式;
    一是电压型,即栅极的薄氧化层发生击穿,形成针孔,使栅极和源极间短路,或者使栅极和漏极间短路;
    二是功率型,即金属化薄膜铝条被熔断,造成栅极开路或者是源极开路。

网友:
    现在的mos管没有那么容易被击穿,尤其是是大功率的vmos,主要是不少都有二极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