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眼图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1-01-18):
    请问一下高手
    1.这个DDRmask怎么不在眼图中?2.
为什么每次跑出来的BERContour刚刚好在眼图内的边界线?BERContour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什么信号的眼图?幅度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信号的眼图?幅度这么低。

    DDR4 的地址线A1

网友:
    检查一下设置,信号幅度太低了,不正常

网友B:
    看起来像是端接电阻没有拉倒0.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端接电阻没有拉倒0.6v。

    端接了也还是那么低,是不是跟eye historgram amplitude resolution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