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电路保护器件提高电路抗干扰能力

楼主(2021-01-18):
如何利用电路保护器件提高电路抗干扰能力

网友:
常用的防雷击器件有:陶瓷气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

网友:
    在LED电源系统中输进/输出也是干扰源的传导线,和接收射频干扰信号的拾检源,我们设计时一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采用必要的共模/差模抑制电路,同时也要采取一定的滤波和防电磁屏蔽措施以减小干扰的进进。

网友: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采取各种隔离措施(如光电隔离或者磁电隔离),从而阻断干扰的传播。室外使用的LED电源系统或从室外排挤引进室内的电源线、信号线,因此在设计LED电源系统防雷方案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雷击浪涌的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