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阻抗测试的问题

楼主(2021-01-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CB上一段RF走线的阻抗,可以用网络分析仪测出来吗?比如看S11或S21?

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可以测出来,一般都有SWR  和反射,损耗什么的,,你S11看史密斯圆图,就可以看出来,,我给你上个图片 希望可以帮助你,,图片是没有接测试线的 S11通道显示

网友:
楼主,是用S11 的smith形式看走线阻抗的。

网友:
同问啊,在网上看到可以用TDR来测,但是手上的网络分析仪没买TDR模块,用S11也可以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