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利用stm32f103的内置AD做个简单的示波器,大伙请问这样的模拟前端可以吗?

楼主(2021-01-18):
打算利用STM32f103的内置AD做个简单的示波器,由于stm32的AD测量范围是0-3.3,想把电压的测量范围抬至0-5V,所以设计了一个模拟前端电路,在输入前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先把输入衰减到0-1V,再放大到0-3V,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我看很多人做示波器都是用专用的ADC芯片的,因为STM32是逐次逼近型,对动态信号处理比较慢,输入内阻比较大

网友:
AD前端分压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很多人做示波器都是用专用的ADC芯片的,因为STM32是逐次逼近型,对动态信号处理比较慢,输入内阻比较大

    是的,因为STM32是逐次逼近型,对动态信号处理比较慢,输入内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