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D的封装库中删除焊盘?

楼主(2021-01-18):
怎样在AD的封装库中删除焊盘?点delete没反应

网友:
    选中要删除的,然后delete

网友:
    那估计你的软件崩溃了,重新启动软件看看

网友:
    选中之后点击delete就可以删除,如果没有反应建议重启下软件。

网友:
    再不行,换个版本的AD

网友:
    是不是锁定的

网友:
    先把器件解锁,再选中需要删除的进行删除。